bios引脚无电压

楼主(2022-06-10):
如图只有五六脚无电压,五六脚信号是由南桥发过来的,可以判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R2413和R2415已经用万用表测量过了,阻值正常!

网友:
它是信号,表不一定能量出来

网友:
SPI总线通讯信号,属于高频信号,要用示波器测量,万用表受限于采样率测量不准确

网友:
没有示波器如何测量呢

网友:
要用示波器才能量到吧

网友:
用示波器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