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超频测试mods

楼主(2022-06-10):
显卡超频相关命令运行失败,命令没有错几个版本都试了都不成功,是程序问题吗。原先960试过可以。

网友:
你这N卡是软件问题! 付点茶水费可以给你提供一点点帮助!

网友A:
命令最前面加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B:
图2  命令前面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令最前面加上./

加不加一样的,没分别,如果是命令问题不是这种提示,这是命令运行了然后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2  命令前面加./

加不加一样的,没分别,你自己可以试试一样的

网友:
./oc 1000000 118

网友:
818好像是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C:
有的主板不行,去年我试了好几个显卡都不行,NND以为显卡核心 坏了,后来换了一个主板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试的是什么型号的卡?

从图片看 367.56.4  版本是用在 GTX1060显卡的程式.

你说的 960可以, 而960用的是 343.68版本程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试的是什么型号的卡?

从图片看 367.56.4  版本是用在 GTX1060显卡的程式.

960 400版本也可以,按道理新版兼容老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板不行,去年我试了好几个显卡都不行,NND以为显卡核心 坏了,后来换了一个主板测试就可以了

我这里主板新的太新旧的太旧不好搞

网友:
我有块显卡所有型号都能跑。但是全报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60 400版本也可以,按道理新版兼容老卡

Mods不是mats兼容个啥呀,

mods要对应版本,你这是版本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60 400版本也可以,按道理新版兼容老卡

显卡开发代码及核心不同,程式不可能兼容。

400版本是 RTX20XX 显卡用的。

GTX960    GM206核心 用 343版本程式

GTX1060   GP106核心  用 367版本程式

有些卡可能会出现PASS. 但对应的程式还是不能乱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开发代码及核心不同,程式不可能兼容。

400版本是 RTX20XX 显卡用的。

不是这个原因,都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Mods不是mats兼容个啥呀,mods要对应版本,你这是版本不对

我知道,你说的问题命令会提示的,估计是程序问题
-mfg -oqa 都试过看错误代码就知道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你说的问题命令会提示的,估计是程序问题
-mfg -oqa 都试过看错误代码就知道不是这个问题,

818报错考虑啥命令呀

不搭边

网友:
就是程序问题,我下载一个据说是原厂的没这些问题,这些网上下载的测试程序和原厂比较是二次修改后商业化的,没付钱不可能给全你功能,而且有些修改过的是为自己量身定做只适合自己用,像TinyLinux如果版本和主板不兼容可能会无法运行,听人说N厂发布的就是免费的,所以尽量用原始没改过的,经手越多可能挖坑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818报错考虑啥命令呀不搭边

麻烦看清楚,我给出了命令和版本都没错,从软件开发角度讲400要高于367版本理论上要兼容,就像word2012要能打开word2000的文件一个道理,如果有特别情况肯定会有说明,或运行时会给出错误提示。

网友:
818是目录不对,换一个试就可以了,或者MODS内部没有配置命令运行的脚本!

网友G(2022-11-05):
引用 网友E:
960 400版本也可以,按道理新版兼容老卡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如果单纯用mats指令,你这样说不合适…
如果是单纯的用mats命令,你的理解是对的,但是mods命令要求要精确匹配显卡的版本,我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