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S620Z-D410(主板型号NM-B401 DZX20 ZZX200ML1)兆芯KX-U5580 CPU 备份BIOS

楼主(2022-06-10):
联想主机:开天S620Z-D410主板型号:NM-B401(DZX20 ZZX200ML1)

备份BIOS,共两个U3和UC3位置。

网友:
发帖现在在没飞加的?
打击发帖积极性啊!

网友:
打错字也不能重新编辑了,网站怎么搞的?越来越差了吗?

网友A:
原来的v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via。。。。

好过没有。。。。。。

网友(2022-07-11):
大佬有图纸吗

网友:
没有图纸。凭经验加运气。

网友:
UC3这样的就是国产BIOS  ?

网友:
国产电脑也开始进入维修了。谢谢资料备份。

网友:
刚刚修到一片,开机不上电

网友(2023-05-23):
通病来了,CPU散热器下面有黑色海绵垫,导致CPU上面的电容氧化短路,引起5脚芯片没电压输出

网友(2023-07-27):
作业以抄袭

网友:
这贴好有图有真相,今天修到一片一模一样的板,现象是加电黑屏不工作,检测卡显示0不跑马,测了一下那两个5脚芯片,一个1.8V供电,一个才0.1V供电,明显供电不正常在线的电阻电容测过没短路也没击穿,最后也是用桥的1V供电飞线给这5脚芯片供电,正常开机。

网友(2023-10-19):
修不少了,通见问题

网友(2024-10-31):
基本都是cpu上面的电容造成多

网友(2025-04-13):
终于找到了  谢谢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终于找到关于这个机器了 谢谢

网友B:
我电容去掉,1V.1.8V都正常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容去掉,1V.1.8V都正常还是不显示

那就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再查查其它吧。

网友(2026-01-09):
联想 开天S620Z-D410主机,板号:NM-B401,,开机风扇转没有显示,PCI-E  A11脚没有3.3V复位,A13'A14脚没有0.42V时钟,,是CPU上一个电容短路拆除OK!!二极管档测CPU上的电容阻值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