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 触发0.4板号18825-1无复位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2-06-10):
DELL G3 3590 板号18825-1

1、故障现象:商家的机器,拿到手触发0.4A出头,桥、显卡有发热,CPU所有电感无电压
2、故障扩大:拆出主板后,,,居然触发0.03——0.07掉电循环。。。放电后故障一样。刷个BIOS故障恢复到0.4A了

3、按时序查:11(H_PWRGD),12(SYS_PWROK)都有,就是13(PLTRST#)平台复位测不到,在桥和CPU里面

4、没有头绪:毕竟是CPU无供电,然后再挨着检查CPU供电吧,
CPU供电有3组,按照先后顺序应该是这个:1V_VCCSA(管家供电)、1V_CPU_CORE(核心供电)、1V_VCCGT(集显供电)

走起来就发现,1V_VCCSA(管家供电)pin3:VCC短路没有电压,放大镜看,居然电阻PR5003和电容PC5003这里有细微的腐蚀,,,换掉电容电阻后OK!!!

网友A:
送钱的问题,这个配置还不宰一笔,岂不是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钱的问题,这个配置还不宰一笔,岂不是太亏了

哈哈哈哈,让您贱笑了。。。商家的机器,收不到撒子钱

网友B:
我操,这是通病啊,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B:
我操,这是通病啊,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疑似通病,修好了就行

网友C(2023-11-12):
遇到一台不出CPU核心供电的,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依旧,没有头绪了,哪位大神能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台不出CPU核心供电的,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依旧,没有头绪了,哪位大神能给点指导意见?

CPU供电有3组,按照先后顺序应该是这个:1V_VCCSA(管家供电)、1V_CPU_CORE(核心供电)、1V_VCCGT(集显供电)第一组供电有了没?图纸有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有3组,按照先后顺序应该是这个:1V_VCCSA(管家供电)、1V_CPU_CORE(核心供电)、1V_VCCGT(集 ...

1V_VCCSA(管家供电)有了,后两组没有,核心电源管理芯片上能测到SVID的1V,感觉应该是桥坏了,同行也判断是桥。机器客户不修了,取走了,感谢老铁回复。

网友:
哈哈哈哈,有钱就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