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50kjmb-0c掉电问题

楼主(2022-06-10):
w650kjmb-0c掉电问题,偶尔能开机进系统一切功能正常,用着用着不定时掉电,开机次数越多掉得越快,开机显LOGO就掉,最后直接按开关三秒就掉,电流最高上到1.8A,电流一路小跑的,找了点位图测了电压都正常,温控RT1热敏电阻THERM_VOLT信号0.75V另一端3.3V感觉是正常的,信号电压越高风扇转得越快。SMC_VGA_THERM与SMC_VGA_THERM1分别是1.8V和3.3V,感觉正常,不知道掉电是缺少什么信号,还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A: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板子也是这样

可以考虑换芯片试试。

网友:
     蓝天的掉电问题太多了,温控风扇六角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