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烧录BIOS

楼主(2022-06-10):
刷BIOS这个操作,以前都是用风枪吹下来,放入编程器座子,然后刷写。
由于越来越懒,买了这个 芯片免拆除的夹子。不用把芯片吹下来,夹住就能刷写。
但是这个夹子呢,是塑料的,没用几次就夹不住了。
所以请问坛友们,你们会用免拆除的夹子吗?用的话,用的是哪一种呢?

网友A:
不用夹子,都是直接在板子上的芯片引脚上飞几根线到烧写器,刷完跑起来正常再把线焊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夹子,都是直接在板子上的芯片引脚上飞几根线到烧写器,刷完跑起来正常再把线焊掉

嗯,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拆芯片,我也想懒,但有些时候条件不允许。

网友:
方法不错,学到了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折下来写也不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夹子,都是直接在板子上的芯片引脚上飞几根线到烧写器,刷完跑起来正常再把线焊掉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使用RT809F,至少飞几根线就可以烧录呢,8脚bios芯片飞哪几个脚位呢
我这边使用烧录夹,有50%的芯片烧录不了,用RT809F拆芯片下来有时候又怕吧芯片吹坏了
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使用RT809F,至少飞几根线就可以烧录呢,8脚bios芯片飞哪几个脚位呢
我这边使用烧录夹,有50%的芯片烧录不了,用RT809F拆芯片下来有时候又怕吧芯片吹坏了
望回复

这个编程器大部分都可以烧录啊,要取下来,我就是不取芯片,把主板烧了,电窜到主板里去了

网友:
这种以前也买过,就是爱坏,还贵,就没有用了

网友:
老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使用RT809F,至少飞几根线就可以烧录呢,8脚bios芯片飞哪几个脚位呢
我这边使用烧录夹,有50%的芯片烧录不了,用RT809F拆芯片下来有时候又怕吧芯片吹坏了
望回复

放心吧,没那么容易吹坏的,可以反复的吹很多次的。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夹起来老是报错或者读不到芯片,后来一次也没有用上

网友C:
我的809老是接触不良,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烧录夹中看不中用,用不了几次就会坏,一般都用烙铁拆下来刷。

网友:
可以买BIOS探针

网友:
夹子大部分都刷不了,只能读取几百k,有的板子可以刷,但是大部分不行

网友:
最好取下来,不然要串电,烧主板,遭了,,几次了

网友:
什么样的探针?

网友:
的确是,那个夹子我也用过几回就不能用了。不过我不用风枪吹下来电烙铁就能焊下来。从焊下来到烧录完成再焊回去。也用不上五分钟。

网友:
我用土豪金夹子,简单,多夹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809老是接触不良,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是不是座子的的问题,BIOS芯片拆下来的时候针脚可以在A4纸上擦一下或者拿刷子蘸洗板水轻轻刷一下针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温度掌控好,想拆坏特别难。这种夹子特别不好用,不行就用杜邦线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使用RT809F,至少飞几根线就可以烧录呢,8脚bios芯片飞哪几个脚位呢
我这边使用烧 ...

8脚的芯片一般用1、2、4、5、6、8就够了

网友D:
夹子不好用,我也买了,然后扔了!

网友E:
买专门带弹簧的烧录探针,一手直接压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子不好用,我也买了,然后扔了!

确实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专门带弹簧的烧录探针,一手直接压着就行了

就是24楼那个探针咯?

网友:
这方法挺好

网友:
用不了几次就坏了,有些BIOS芯片旁边有电阻电容还夹不了

网友:
还是取下来快

网友:
学习学习!又多了一种方法。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难用

网友(2022-08-14):
这种以前也买过,就是爱坏,还贵,就没有用了有时还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