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 反复开机几次才亮机

楼主(2022-06-10):
主板刚开始故障为开机不定时死机。用摸了下桥,发烫很快温度明显不正常,测量电压1.26V,电压有点高。控制开起电压是电阻分压得到 2.5V过12.7k  10k 得1.14V这样。我找了一个13.7K的换上后电压1.05v出来了 ,开机也正常了,桥不发烫也不死机。我以为就这样好了,第二天这个主板开机要几次才亮机,有时候还开不起来 ,两条内存槽只能用一条之前都可以用两条的,风扇转一下断电了 。以为是检测电路问题,查了都正常,最后想到图纸里标的是桥供电电阻分压得1.14V这样,现在是1.05V,是不是电压不足啊,找了一个12K电阻换上 ,电压得到1.16V,在开机正常亮机 ,装上两条内存,都可以开机。希望以后修到桥供电的注意下图纸的电压啊  ,这里就不发亮机图了  。

网友A:
请问是几点零版本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几点零版本的主板?

技嘉B85M-D2V    3.0

网友:
不看图不知道,看图吓一跳,更换的电阻竟然是在电池槽底下,不拆电池槽根本看不到。

网友(2022-09-24):
看来是通病,同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