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I5-D1 版号6-71-W65J0-D02 用电池时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2-06-10):
神舟K650D-I5-D1  版号6-71-W65J0-D02 用电池时不定时掉电 用适配器却不掉电。。。 原来是桥坏了 换桥后 开机能显2分钟风扇狂转, 闪灯 再过1分钟左右就关机。进BIOS里 一会报警20多声后掉电,后来我按网上的说法,把靠近显卡背面的U5 去掉直接1连6 3连4 后就出现 这种情况了。。。是什么原因引起呢?难道用电池供电电压10V左右,而用适配器时候是19V 引起原件能不良???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吗?分享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24-08-15):
显卡总线,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