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A-SI 5V双路供电 Q86坏了.拆了不装会怎样?

楼主(2022-06-10):
Q86坏了,没找到合适的...拆了不装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要看这个mos管有什么作用,用这张图纸来看12v不能接地这个mos管就需要截止

网友:
原故障现象,开机后5VDUAL电压就拉低到4.45V 后面检查Q86坏了.拆了,就没事了.没有料板就没装上.不装会有什么问题不?返正不开机12V没有  VCC也没有吧,都开机才有...

网友:
这个12V接地就会导致VCC不导通,所以需要q86mos管截止

网友:
5VDUAL电压,只能由5VSB转成……。以前是启动后由5VCC替换5VSB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学习一下,没有这个mos管持续5v,多费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没有这个mos管持续5v,多费点电。

待机时12V没有 MOS管也不能通吧?VCC待机时也没有吧?

网友:
不装一样工作,只是5VSB提供了,5Vsb最大电流一般都是2.5A,如果插USB设备比较多的话容易造成5VSB供电不足,那整个主板就歇菜不工作了,尤其是电源时间长了5vsb供电都会不满的,这种管子到处都是啊,还是装上吧!

网友:
没有mos管搞个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它正常工作是截止状态

网友:
不装是不行的,这个地方其实随便个Nmos就行,要求不高,换个NPN三极管也行

网友:
找一个转上不就得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目前 看电路图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Q86不装   Q49 G级持续为高电平 S级输出5V电压  无法控制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关键是5VAUX-SW开机是否为高,是高电平P管就截止。不影响供电。

网友B:
拆了Q86之后Q49不受控制了,但是一样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Q86之后Q49不受控制了,但是一样工作,没有影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