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基础知识分享(一)-有源PFC输出监控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06-10):
今天闲来无事,和大家分享一下ATX电源输出监控的工作原理,以ST9S429PG14为例,其他IC的原理基本相同。
各引脚功能如下:
1.PGI:电源好信号输入
2.Gnd:IC地
3.FPO:反向故障保护输出,开路漏极输出级
4.Ps-on:开关控制
5.IS12:+12V电流检测输入
6.RI:电流检测输入设定
7.VS12B:B路+12V电压检测输入
8.IS5:+5V电流检测输入
9.IS33:+3.3V电流检测输入
10.VS12A:A路+12V电压检测输入
11.VS33:+3.3V电压检测输入
12.VS5:+5V电压检测输入
13.VCC:IC供电
14.PGO:电源好信号输出
ST9S429PG14是一个包含4路比较器电压监测IC,具有各种保护功能,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今天只讲它的基本工作原理。
一、待机
1.电源插市电后,13脚Vcc有5V电压,由+5vsb提供,电源工作后电压变为12V,由主供电提供;
2.  4脚PS-ON有5V电压,由+5VSB上拉提供,这个电压必须大于1.25V。但实际上是大于4.5V;
3.  3脚 FPO有5V电压,由IC内部提供。
以上条件缺一不可,不满足电源会不开机。
二、开机
1.按下电脑主机开机键后,经主板一系列动作后,最终的结果就是拉低4脚PS-ON电压到地(电源不接主板空载开机的原理就是把4脚和电源的地线短接开机),之后3脚FPO内部导通,电压拉低到地。
2.当3脚FPO电压变为0V时,光耦IC205初级导通,次级就会导通,光耦的第4脚就会给三极管Q201的B极供电使其导通,E极输出VCC供电,这个VCC供电主要是给电源的初级各ic和推动三极管提供工作电压,实际上隔离开关电源的开关原理就是通过控制Vcc供电来控制电源的开关机的。
3.Vcc输出后给PFC、PWM主控IC和推动管供电,电源的PFC和PWM主控开始工作,输出PFC和PWM驱动信号,通过推动管推动PFC、PWM开关管开始工作,主变压器工作,次级输出各路电压。
三、工作
1.各路电压经取样电阻到达IC301的4路比较器的输入脚(5~12脚)进行电压、电流比较检测,任何一路不正常,IC就会通过3脚FPO发出保护信号,3脚变为高电平,光耦IC205截止,次级无Vcc输出,关闭PFC、PWM,电源停止工作;(但是不影响辅助电源+5VSB的工作)
2.同时,1脚PGI有2V左右的电压输入,必须大于1.25V,这个电压一般来自主输出电路,但是现在的llc同步整流的电源也有通过电源的初级控制光耦经5VSB取样得到,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PGI有2V左右的电压输入,代表电源输出电压正常,英文就是Power good IN;
3.以上两条满足条件后,14脚PGO输出2.5V-5V电源,代表电源工作正常,英文Power good Out。
4.另外强调一下11脚和12脚,很多电源设计了偏载保护,就是通过符合取样经三极管到达11脚或者12脚(其中的一脚),电源出现偏载情况就会引起保护,很多电源就是因为-12V的二极管或者滤波电容出现问题而导致电源保护,这保护就是通过外部的偏载保护设计实现的。至于偏载保护的外部电路的设计,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其它各引脚的工作原理都很简单,具体参数大家可以百度pfd文件进行仔细的研究,取样脚都有具体的阈值参数,不在阈值范围内就会保护,6脚RI是总的主电路的限流设定脚,超过设定阈值代表过流会产生过流保护。
上面ps-on、pgo引脚的电压针对每一款电源都是固定的而不是可以大范围波动的,比如说PS-ON的电压,多数都是5V,但是也有电源设计的2.5V,这个数字不是说在2.5V~5V之间都是正常的。
    IC的作用就是输出监控,除6脚外和电源的初级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只是检测次级输出端情况,电源初级输入端的保护由初级PFC、PWM主控完成。
码字不易,望各路大神多多支持,有不足之处勿喷!!!

原理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收藏一下。

网友:
联想部分台式机PS_ON是12V的

网友:
新机器的待机都是12V,尤其是国产品牌机,包括同方,电源只有12V,没有5v和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