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60 6G 大将显卡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6-10):
店里送过来去年换过主板的台式机,说是不显示,接电测试屏不亮,以为是内存问题,上海这边气候潮湿,经常性发生主板潮湿发霉,芯片腐蚀,导致不开机,这个机器插过内存以后接显卡上还是不亮,按电源能直接关掉了,接集显亮了,拆掉打二极体值正常,上转接板测试   12V  5V (3.8-4.2V) 1.8V都有,应该出的核心供电  总线供电  显存供电都没有,看板子上也没有明显的腐蚀,测量核心供电芯片的供电端也是3.8-4.2之间,开启脚3.3正常,5V电压为啥会成3.8-4.2呢,围绕5V供电芯片周围一通测量,所有的元件都没问题,店里太忙没时间研究,晚上睡觉时想起实地学习时PWM芯片会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SKIP 一种pwm,第二天又围绕RT7296看了一圈, 果然发现了问题 ,电感后端接着一个5V功率检测芯APL3511,先把这个拆掉,开机测量,5V电感输出正常了,明显的核心温度也上来了,断电放上散热片后测量,供电都正常了,本想把这个功率芯片补上,奈何修到的显卡不多,也没有芯片,看着不装也没事,装机测试都正常

网友A:
去掉后就没有了低功耗工作状态了哦,一直高负荷运转,耗电了

网友:
去掉3511,直连1-5吗?

网友:
很好奇。这玩意怎么检测功率的

网友:
有时会降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后就没有了低功耗工作状态了哦,一直高负荷运转,耗电了

上海疫情  一个小芯片成本发到运费要23

网友:
好用就行  应急一下

网友:
一模一样的显卡,之前是pcie12v大短路,把短路电容都去掉了,开机没有电压,给核心供电飞了一个开起电压,然后跑鲁大师能到一万多分,有热成像已发现这个功率芯片120度,旁边还有个电容都烧没了,直接飞线试试不成功,拆了功率芯片直接掉电,唉

网友:
修好稳定就行,就怕不稳定.....

网友:
模块都发错了 这是笔记本维修的

网友:
1060到现在还能买个八百多吧 值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海疫情  一个小芯片成本发到运费要23

上海没有实体的电子商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没有实体的电子商城吗

有毛,所有都从深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