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SI R3.0 通电重复重启 修复

楼主(2022-06-11):
技嘉B85M-D2V-SI R3.0 通电重复重启  1秒左右或1-2秒反复重启,
因前面一块技嘉B85M-D3V-SI R1.0 修了几天,没搞好,很多问题都熟悉了。。  首先测几大供电和转换 基本正常,然后准备刷BIOS的。但这块1秒左右反复重启,没修好那块D3V-SI 3秒反复重启,BIOS没波形,估计还没到这里来,决定先测IO的VIN  然后测到12V 分压 VIN2 有2.7V 不对,应该是2V拆下 2个电阻 万用表测 一个15K一个75K都正常,还好有电阻本,换了先,找出15K 75K焊上,通电 OK 开机正常。

然后得出1个结论或经验,以便大家以后维修方便,我这个是1秒反复(或1.5秒左右),VIN0 也是0.845V 应该说是对的,正常按图纸应该1.1V,应该是还没到这步来,核显VIN4没测 论坛上很多技嘉 VIN4为0估计也正常,CPU核心电压都没出来,核显当然也没出来(不过这次我没测VIN4)
    实际上还有另一个结论或经验,写着写着忘了

技嘉B58M-D3V-A-SI反复重启 VIN6不正常-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这个我另一个贴子,没修好的那块B85M-D3V-SI R1.0 小白,指高手指点一下,有点不想修了。研究几天了

网友:
另一个想起来了。。。修的同志重点关注一下反复重启的时间是多久?这个对判断故障和维修好应该有很大帮助,表面都是反复重启。。。。。实际坏的地方根本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两天正好有块烧cpu上管的85在搞,你的信息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有点麻烦,主要是故障点不固定

网友:
技嘉的主板不好修

网友A:
好技术啊  关键是收费多少米啊  搞了这么多天咋收费合理啊

网友B:
b85系列的,vin正常,供电正常还掉电的,直接换CPU供电芯片,换了不行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啊  关键是收费多少米啊  搞了这么多天咋收费合理啊

搞清楚后修就容易了。。。

网友:
15k 75k拆下来测正常,实际还是换了就好了。这是电阻不良?

网友:
这个是技嘉主板的通病。电压检测电阻损坏导致!

网友:
修110以上的主板,以下没修头,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85系列的,vin正常,供电正常还掉电的,直接换CPU供电芯片,换了不行扔了吧!

你不是做维修的料,供电正常还要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这有两块技嘉B85D2V 3.0的等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做维修的料,供电正常还要换CPU供电芯片?

朋友,修的少吧,当我没说

网友(2022-08-24):
学习一下,每天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