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3606bc 引脚注释

楼主(2022-06-11):
1  PWM3:核心供电通道3 PWM输出
2  PGOOD:供电就绪指示灯
3  TONSET:核心供电开启时间设置。从该引脚连接一个开启时间设置电阻器
至输入电压
4  TSEN:核心供电热检测输入
8, 9, 5 ISEN[1:3]P:多相核心供电通道1、2和3的正电流检测输入
7, 10, 6 ISEN[1:3]N:多相核心供电通道1、2和3的负电流检测输入
11  FB:误差放大器的负输入。该引脚用于核心供电输出电压反馈给控制器。
12  COMP:核心供电补尝脚,该引脚是误差放大器输出引脚。
13  VSEN:核心电压检测输入。该引脚连接至铁芯端子
轨道VR输出电压。
14  RGND:核心供电接地,该引脚是差速器的负节点
15  SET1:第一平台设置。平台可以使用此pin设置OCS、DVID阈值和核心供电的ICCMAX
16  SET2:第二平台设置。平台可以使用此引脚设置RSET、QRTH、QRWIDTH和核心DVID宽度VR。此外,SET2引脚具有特殊功能用户确认零VBOOT下控制器的焊接情况条件将SET2引脚连接至5V,如果焊接是很好,两个通道都将输出0.8V。
17  SET3:第三平台设置。平台可以使用此pin设置VR地址、零负载线、反-过冲功能和行为、AI增益、禁用DVID补偿、降低GTU和SA斜坡(仅在最大相位=1相)、高频斜坡、DVID核心VR和AXG VR的转换速率和PSYS功能
18  SETA1:第一平台设置。平台可以使用此pin设置OCS、DVID阈值和集显核心供电的ICCMAX
19  SETA2:第二平台设置。平台可以使用此引脚设置RSET、QRTH、QRWIDTH和集显核心供电的DVID宽度
20  IMON:核心供电电流监视器输出。该引脚输出的电压与加载电流。
21  VREF:固定0.6V输出参考电压。该电压仅用于补偿输出 IMON引脚电压。在该引脚和GND之间必须放置一个带有R的RC电路
22  IMONA:集显核心供电电流监视器输出。该引脚输出的电压与加载电流。
23  VR_HOT_:温度监视器输出,该引脚处于低激活状态
24  ALERT¬_:CPU发出SVID才会产生CPU核心供电  低电平有效
25  VDIO:供电与CPU数据传输接口
26  VCLK:来自CPU的同步时钟
27  EN:供电的启用控制输入
28  OFSM:核芯供电输出电压偏移设置
29  OFSA/PSYS:集显核芯供电输入功率监视器的输出电压偏移设置。位置PSYS电阻器尽可能靠近IC。
30  VCC:控制器电源。将该引脚连接至5V并放置耦合电容器2.2uf至少为2uF。耦合电容器尽可能靠近核芯控制器
31, 39, 46 NC  无内部连接
32  IBIAS:内部偏置电流设置。连接100k 该引脚连接至接地的电阻器设置内部电流。不要将旁路电容器从该引脚连接到GND
33  RGNDA:集显通道回路接地,该引脚是差速器的负节点
34  VSENA:集显供电电压检测输入。该引脚连接至集显通道的输出电压。
35  COMPA:集显供电的补偿。该引脚是误差放大器输出引脚
36  FBA:集显供电的负电压误差放大反馈脚,该引脚用于集显供电的输出电压反馈给控制
40, 38 ISENA[1:2]P:集显供电通道的正电流检测输入脚
37 41 ISENA[1:2]N:集显供电通道的负电流检测输入脚
42   TSENA: 集显供电的温度检测脚
43   TONSETA:集显供电接的通时间设置。从该引脚连接一个电阻器设置开启输入电压时间。
44   DVD:    功率级分输入电压检测。将该引脚连接到分压器
从功率级的输入电压检测输入电压。

网友(2022-10-02):
多谢,难得的好资料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已收藏。

网友(2023-05-01):
正在学习这些知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