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

楼主(2022-06-11):
一块磐正的老主板,查上电源就自动上电,清除cmos还是如此,从新保存了一下coms设置就好了 正常吗?

网友A:
既然都已经好了,那肯定就是正常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主板本身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已经好了,那肯定就是正常啊。

现在是正常不知道还会不会犯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主板本身的设置问题。

嗯好像是在看看能不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