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4-ce1006tx 版号DAG7ADMB8D0 REV:D,进水机不充电

楼主(2022-06-11):
原故障:进水不开机过程:清理水渍后,可以开机了,键盘也连线坏了,更换后,充电芯片ISL88739B 更换过
现故障:不充电,单电池不能开机(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可能是电量太低系统下9%不知道准不准)
适配器使用正常
以下是现测数据
ISL88739
1脚acin  2.6V
2.脚acok 3.2V
18.脚dcin  18.9V
19/20脚VDO/vDOP 5.32V
24脚 BOOT 10V
27脚QPCP 15.5V
29脚 19V
30脚 24V

25脚一直没电压
电池的3个3.3V都有
系统下只显示电源已插入,可以正常识别到电池 和电量9%,取下电池会打X
就是不能充电,不知道这个25脚是要怎么满足 条件
原以为是充电芯片 换了还是一样,那个25连接的充电管也正常

现在如果直接给那个充电管25脚G弄个15v-20V电压或短接DS,会不会充电
这个板没有图纸,参考的310-14IKB

网友A:
25脚应该得17  或者18v,要不然管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脚应该得17  或者18v,要不然管不导通

是芯片内部产生的电压吗

网友:
你换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进水不好搞

网友:
那个脚位连着电容,应该是升压电容,根据电容两端压差不变,所以应该是比 相位脚高,又因为是连着G极,所以必须得比s极大5v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弄好了,原来是那个26脚VBAT断线了,补了一个线OK了,26脚是11V左右电池的电压,25脚 是在VBAT正常的情况下产生9.8V-15.56V左右去控制充电管的G极,可是我记得之前量过26脚有电压来,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是断了26脚断了可能,跑线到一个过孔然后就找不见了,看着图纸直接飞了一个到电池正极

网友:
ISL88739B正常工作各电压
1脚acin  2.6V
2.脚acok 3.2V
18.脚dcin  18.9V
19/20脚VDO/vDOP 5.32V
24脚 BOOT 5V 10V(插电池和电源)
25脚充电管的G极9.8V-15.56V左右,这个是由26脚得到电池正极电压后产生
26脚VBAT通过连接100欧到电池正极(不充电,可以检查这个有没有断线)
27脚QPCP 15.5V
29脚 19V
30脚 24V
给大家参考,也给自己留个笔记

网友:
没图纸就没法修了

网友:
进水机就凭运气了,如果没伤要害还好一点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收藏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哎,昨天发现一卡一卡的原来是降频了,一直都在0.4g,还的继续修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示波器测smb总线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示波器测smb总线波形,

我没有示波器啊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