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11):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ViVO Y83

  故障现象:手机可以开机,但是只要锁屏不到10s就会自动关机。手机锁屏睡死。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这种手机锁屏睡死的故障多为CPU电感虚焊或者套件虚焊。

  维修过程:首先掰了下主电源右边几个电感都非常结实,然后就做了套件。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2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3

  重做套件故障依旧。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4

  返回头来再看电感,只有右边三个电感通CPU,将其更换。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5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6

  换完电感不开机了,夹电漏电200多毫安,拆了电源就不漏电,换了个电源夹电不漏电开机小抖。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7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8

  电源上面熏松香发现右下角首先融化,测量右下角临近电容发现短路。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9

  短路电容通的地方只有套件是动过的,所以先观察套件,结果一看硬盘歪了,拆了硬盘不短路了,重做之。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10

  维修结果:开机后锁屏放音乐再也不会睡死,维修走的弯路一定吸取教训。

ViVO Y83手机锁屏睡死故障维修 图11

ViVO Y83相关阅读:
ViVO Y83重摔开机电流3毫安松手归零不开机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016-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看似简单 其实操作起来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