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2018(A1932)电池保护状态解除

楼主(2022-06-11):
一台长期没有使用的macbook air 2018(A1932),插电可以开机但充不进电,拆机发现电池保护状态中,本以为用维修电源调到13V左右充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但没想到这和手机电池不一样,请问各位大大这电池怎样才能搞定?

网友:
直接换电池吧

网友:
电池保护板有IC保护了,一般都是要换电池的,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A:
或许可以。。。

网友:
需要电池解锁

网友B:
可以解锁,不过设备要好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解锁,不过设备要好几千,

请问咱们这论坛有人解吗?怎么收费?这样至少不会浪费还能正常使用的电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

非常感谢,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
好像激活不了。。。。。。。。。。。

网友:
我试过一个。。。。。。。。。。差点烧了电池。。。。。。。。。

网友:
用设备有的就可以激活

网友:
换电池吧,搞这个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