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植锡 d5 0.45mm 锡珠融化后总是拿起来就是要掉几颗 急急急!:(

楼主(2022-06-11):
风枪开到了410最大风速还是这鸟样   裂开

就是不能接触上 顺着钢网就下来了

网友:
无论在高温时拿下钢网还是冷了之后拿下都是要掉几个

网友:
焊锡膏质量问题

网友:
风速开到4档位就行

网友:
温度360,410太高

网友A:
你这是没涂焊油,上559 uv再开360℃对着吹根本不会有掉点。你这是高温锡球还不涂助焊剂

显存高于360℃再预热不均就容易爆掉变成废品

网友:
锡膏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涂焊油,上559 uv再开360℃对着吹根本不会有掉点。你这是高温锡球还不涂助焊剂  显存高于360℃再预热不均就容易爆掉变成废品

请问559uv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涂焊油,上559 uv再开360℃对着吹根本不会有掉点。你这是高温锡球还不涂助焊剂  显存高于360℃再预热不均就容易爆掉变成废品

是有铅的 我加焊油试试

网友:
温度太高,风速也太高了。多练习,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2022-08-16):
要加助焊膏的,一般都是刷层薄薄的助焊膏,再钢网植珠,锡球都上满了,轻轻移走钢网,检查有无缺失锡球,有缺就手工补。然后用热风枪320度~350度,小风慢慢吹到锡化就行。

网友:
最好有预热台,预热台设置160度这样,这样风枪温度可更低,280度这样。

网友:
没加助焊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