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9270X-DC2T-4GD5 装上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22-06-11):
ASUS R9270X-DC2T-4GD5 装上显卡驱动黑屏

网友:
核心虚焊 干就完了

网友:
弄显卡呀

网友:
软件扫一下啊,看看是哪坏了

网友:
扫一下显存看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GPU核心试试

网友:
我之前的帖子和你的差不多,也可能是显存有问题。我也没跑mats懒得动。

网友:
加焊核心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
这个核心有很硬,预热台加风枪是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