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T745M更新同模具最新VBIOS问题

楼主(2022-06-11):
新VBIOS CHECKSUM和名称后三位不一致,新的后三位是500,旧的是512,改成512即可刷入吧!我关闭写保护可以刷入替换最新微码的BIOS,现在想刷同模具最新的VBIOS,但发现CHECKSUM和后缀不一致
另外提取出厂的最老版VBIOS,发现文件名后三位也是512

网友:
怎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
说明你没研究过!

网友A:
还有这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研究?

好好学习,学无止境,明白?

网友:
客气啦,互相学习

网友:
强哥心思细腻

网友:
这些都是高手呀

网友:
喜欢研究,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容量够的话,直接再加一个,不然直接mtool直接替换,替换的话文件名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量够的话,直接再加一个,不然直接mtool直接替换,替换的话文件名无所谓

有efi校验,用phoenixtool替换无法刷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够的话,直接再加一个,不然直接mtool直接替换,替换的话文件名无所谓

我企鹅2629293930,可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efi校验,用phoenixtool替换无法刷入

使用UEFI BIOS Updater(UBU)来替换插入
里面还有个mmtool也可以替换和插入,但是要注意bios容量不能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UEFI BIOS Updater(UBU)来替换插入
里面还有个mmtool也可以替换和插入,但是要注意bios容量不能超

不行,有efi校验

网友:
查找包含vbios名字的uuid的解包,先手动替换,再重新打包,重新生成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