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7-kp7s1 6-71-P65P0-D02A不认独显导致风扇狂转掉电修复案例

楼主(2022-06-11):
好久没发帖了,来分享点维修经验,让战神显卡维修不再难
同行描述开机一会儿风扇就狂转,然后很快就会掉电,但是它实际温度又不高,表示不解。
战神的第一直觉,莫非是温控通病可秒杀?
或者是不认显卡?
首先开机进BIOS看了一下,好吧,显卡“N/A”空的,没认到显卡
进系统看,只有集显
手摸显卡散热铜管冷冰冰的。测量显卡供电大电感无电压,拆机修主板。
先看一下这个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新手看到这种是不是已经想要放弃
经测量主板背面电感PL1 1V8_AON1.8V输出。
下图画出来的这几个电感开机后都无电压。断电测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明显异常。
这几个显卡供电的电感都没电压输出,应该先修哪个?
神州的图纸还是挺人性化的,看图。显卡供电上电顺序在图纸的113页已给出来了。
1V8_AON已正常输出。
接下来到1V8_RUN。经测量PU3第9脚供电正常,2脚开启无电压。查开启来自
这一堆门电路看得我眼花缭乱。直接从最开头的U41量起。
11.8V左右正常
23.3V正常,5脚供电脚测了也是正常的
4输出0.862V不正常,大喜!
断电测4脚对地值0.023,偏低了吧
4GFX_ON也没连多少地方,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U41拆掉再测4脚对地值,536  好吧,就是U41的问题!应该是在风扇口附近积灰导致的元件不良,更换U41后开机电流都不一样了。此时手摸显卡已经发热。
简单拼装测试,BIOS里已认到独显!
装机起来测试,发现只是开着机没干啥CPU风扇都转得很厉害,鲁大师一看CPU保持90度左右,战神一直都这么屌的好吧,不过这可咋玩。
再次拆机清灰结束战斗。
大家伙觉得修的还不错的帮忙加分鼓励一下哈

 会员95130300鑫豆2025-11-19 18:38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5-11-13 22:11
 会员993901300鑫豆2025-11-13 13:24
 会员616453300鑫豆2025-11-7 08:51
 会员950567300鑫豆2025-10-25 21:38

我的她,她的他 + 5 + 5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灰尘用了几年没清理过吧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通病吧,同u41故障导致的

网友A:
电池模式正常,适配器不正常修出那个才是精髓!

网友:
条理清晰,分析明确

网友:
以前好像也看到他们修过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发帖非常的用心细致,只有发这样的贴才能让人学到东西,一步一个脚印,感谢楼主分享,向您学习!

网友:
好贴,分析得很到位,适用新手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一样的

网友:
佩服,正好 我有两台同样 问题的,一直没时间 去处理,学习了一下楼主的思路,有时间 就开搞 了。。。。。。。。

网友:
谢谢分享,对我对维修思路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模式正常,适配器不正常修出那个才是精髓!

兄弟这个问题
修好了吗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
分析的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的现在是不开机,集显没有呀

网友:
非常感谢 我遇到了 一样故障 我的是U76坏 NV_1V8RUN_EN 电压 才1.5V 左右 换了 就正常3.3  看来这里是通病了 这几个门电路!

网友:
有上电时序图和电路图及点位图比较好修一点。很多只有点位图,没有上电时序图,修起来头大

网友:
正需要呢?感谢感谢

网友:
厉害啊。出风口灰尘积压温度过高导致元器件损坏

网友:
这几个通病得备点件

网友:
小马哥,就是强,不愧为 曾经的赛格第一

网友(2022-07-21):
我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全正常 可能显卡挂了吧

网友:
客户摔过 但是怎么会不出供电呢

网友(2022-09-06):
思路清晰,我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按这个思路修好了,不过我的是U76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点赞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

网友:
谢谢分享!写的好详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机械革命 也是识别不到独显 3060ti 最后发同行还是没搞好, 来回折腾一个多月 没办法客户拿走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2-10-16):
跟我刚收的板一样,没认到显卡。

网友:
先认真看完再动手。感谢,起码有点头绪了。

网友B(2022-11-26):
请问你们有神舟战神Z7M-kp7s1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 照片也可以 就是不知道充电芯片型号 烧糊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你就坏了一个 很幸运 我就不行 换了 也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有神舟战神Z7M-kp7s1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 照片也可以    就是不知道充电芯片型号     烧糊了   谢 ...

板号是多少

网友:
不错修得 高手 思路清晰

网友(2023-04-18):
学习大佬经验

网友(2024-10-10):
思路清晰 老司机啊!!!!

网友:
感谢分享,也是碰到一台同样故障,是U76的条件满足没有输出,不短路,更换后解决。

网友:
6-71-P65P0-D02A  图纸

6-71-P65P0-D02A .pdf

网友(2024-12-24):
中个维修思路可以

网友:
精华的帖子,不错

网友(2025-03-27):
感谢,既学习了知识,还有机会得分

网友(2025-05-06):
想学习可以没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