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三色显示器,型号是m22

楼主(2022-06-11):
遇到一个三色显示器,型号是m2285b,显示器绿灯一闪一闪不亮机,测5v 3.3v都有,用编程器刷程序刷不上,一直提示错误,折腾了一会儿又能刷上了,用论坛里朋友门分享的是bin文件512kb的,刷了三个版本还是无法亮机。放弃了,tb买块板子换上得了。有遇到同样情况的高手吗,给指点指点除了换板还能如何解决,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我用论坛上下的刷上了,但是开机后亮度70,改后下次开机又恢复到70。
刷不上要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刷机提示芯片出错或者验证出错,可以试着更换这个25der芯片试试。

网友:
明显是重复开机,测vcc应该是循环跳变吧!

网友:
芯片坏了。换个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估计就好了

网友:
芯片问题换掉就好了.............以前经常搞这样的机子

网友(2022-10-01):
程序坏了的原因有些事存储器本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