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go安装系统不引导 提示No Bootable Device

楼主(2022-06-11):
今天有台surface go的机器  正常使用的  帮客户装了个系统就提示找不到引导项了  用官方的系统安装也不行  进PE用普通的安装方式也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硬盘是EMMC的颗粒  64G

网友:
去问你老师——

网友:
迅维学员???

网友:
下次遇到了先备份下原系统再安装

网友(2022-08-10):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也是surface go1,微软客服说的BIOS固件问题,应该是通病,需要返厂免费维修。来回得半个月,客户不修了哎。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看我的最新解决方案

网友A(2022-10-18):
快来拜师 看我最新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来拜师 看我最新贴子

多谢多谢,下次遇到一定试试。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是装不上,还是装的过程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装不上,还是装的过程报错

装完系统后重启不能引导系统  已经确认是BIOS故障了  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