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 360维修

楼主(2022-06-11):
小黄鱼淘了一块360,卖家说是插卡不开机,无维修!果断下单!
到货后量各供电阻值,除了PCIE12V阻值接近短路,其他供电正常,初步判断供电mos烧了,拆开后挨个测核心供电区域mos管G级阻值,发现是第二路上管击穿了,风枪400°开干,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同型号4C10N的装上,测量金手指12V阻值回来了!以为轻松捡漏了,上电开机!谁知主板瞬间保护了,我靠!再拆出来测量,咦!金手指12V居然又短了,再查,刚换的那个上管居然又穿了,唉!这次干脆上下管一起换了吧,又请出料板,直接搬三个4C08N伺候吧!换好再次测量阻值正常!上电开机,亮机,这活儿干的舒坦!顺手清洗散热、清理风扇、换硅脂,成功添备用卡一块!

网友:
原bios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
兄弟能提供一下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遇见过一个蓝宝石6850,换了个上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