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80系列烧CPU通病维修

楼主(2022-06-11):
众所周知飞行堡垒6系列通病之一就是大短路CPU供电上管击穿,由于设计原因导致CPU供电散热不足长期工作CPU供电上下管电感温度非常高手都不能摸,时间长了哪能受得了哦,于是用一到两年左右就大量出现问题烧坏CPU,这个通病很多同行修过但是不管修好还是换CPU后可能用不了多久,少折几分钟,长的十天半个月又烧了导致很多同行不敢更换这款电脑的CPU了,坠机堡垒我们换这款CPU不下几十个了,修复供电并加强供电后再更换CPU一直没有返修,稳如泰山,下次有不愿意冒风险的同行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你们坐等收钱就行,笔记本低压标压4-10代测试架,SR40B,SRJAU南桥测试架我全部都有。

网友A:
你在管子上面加散热片666啊

网友:
楼主厉害,设备先进。

网友:
弱弱问下用什么胶粘的散热片啊??

网友B:
我们这边不好报价,u烧了没人愿意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不好报价,u烧了没人愿意修

不愿意修最终 这些电脑 去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愿意修最终 这些电脑 去了那里?

直接换电脑

网友:
会不会是pwm芯片频率设置不对导致mos管发热大

网友:
换cpu本来报价就高,加上你还要赚一笔,客户基本都不同意修了

网友:
用什么胶粘的散热片

网友:
这家实力没得说 家伙全 技术牛

网友:
又打广告,招聘帖子打广告就算了,又发帖什么通病水贴废话一大堆,打广告,论坛管理该管理一下

网友D:
论坛上同行有CPU测试架一大堆,一万左右BGA专干CPU芯片红外对位,都没有怎么炫耀,誰给的勇气一发贴就炫耀有CPU测试架,管理应该严谨处理,要不天天有人发广告

网友:
不就是买个CPU测试架,有什么好显摆的,看帖子一堆广告,都不想看贴,这样发广告没有去哪里换CPU太明显没有人相信,这样给小苏本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同行有CPU测试架一大堆,一万左右BGA专干CPU芯片红外对位,都没有怎么炫耀,誰给的勇气一发贴就炫耀有CPU测试架,管理应该严谨处理,要不天天有人发广告

触碰到你的利益了吧,以前用这个机器骗了不少同行吧,我不说这个供电有缺陷改良散热还是很多同行不知道,现在别人都会了你是不是没有生意了

网友:
我发这个帖子又触碰到某些人利益了,我不说这个机器设计有缺陷,要改良散热和供电不然又要坏。可能还是有些同行不知道这个,我说出来

网友:
我发这个帖子又触碰到某些人利益了,我不说这个机器设计有缺陷,要改良散热和供电不然又要坏。可能还是有些同行不知道这个,我说出来了你就马上申请几个小号攻击,是不是以前用这个机器骗了很多同行现在都知道了赚不了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管子上面加散热片666啊

加散热片只是其一好要改良供电  兄弟不还意思借你这楼发表一下哈不是针对你哈 见谅了

我发这个帖子又触碰到某些人利益了,我不说这个机器设计有缺陷,要改良散热和供电不然又要坏。可能还是有些同行不知道这个,我说出来了你就马上申请几个小号攻击,是不是以前用这个机器骗了很多同行现在都知道了赚不了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管子上面加散热片666啊

是的,散热要处理供电也要处理好

网友:
我正好有一块 邮给你解决吧? 南桥也是坏的。e

网友E:
您好,本站禁止广告!广告部分已经帮您清除了,下不为例哦!

网友:
论坛现在这么到处打广告的

网友F:
楼主发帖不要把名片放上去,

网友:
可以换电脑了

网友:
买个测试架也不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帖不要把名片放上去,

现在疫情生意不好,少发的没有事,建议不要发广告,原者上约,风险自负,前几年淘宝换板套路多,现在换不良CPU套路芯片多

网友:
这里是分享技术,如何改良,而不是广告,要说还良了,更换MoS管,和小的驱动管,全部更换完!啥改不改良的,改良也是做芯片的人还良了,直接把技术放出来不就得了,被这喷,钱没赚到,估计你也不好受!

网友:
这工具是真强啊

网友:
收藏下,备用,谢谢了

网友G:
我的就是华硕fx80ge cpu是 i78750h,应该是cpu烧了,大神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华硕fx80ge cpu是 i78750h,应该是cpu烧了,大神修不

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本站禁止广告!广告部分已经帮您清除了,下不为例哦!

要交税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