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维修过雷科BGA嘛

楼主(2022-06-11):
很老了
LK60B  刚刚温度不对太高了,掉痂以后就不行了,我的板子坏了
平时也是过过瘾玩这个

网友A:
发热丝坏了。接头坏了

网友:
发热丝烧了。接头检查下

网友B:
没事,多坏几个就好了,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多坏几个就好了,小问题

额这个怎么说

网友:
这个我经常自己整

网友C:
个人用这个还是听厉害的

网友:
刚刚试了还是一样 温度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用这个还是听厉害的

好老了这个机器,还是看看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坏了。接头坏了

感谢老哥

网友:
没事,多坏几个就好了,小场面

网友D:
雷科的质量怎么样,会不会经常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科的质量怎么样,会不会经常坏的

专业维修的就不要买这个牌子,便宜是便宜

网友E:
我还恰巧买的雷科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早知道就……

网友F:
我用的007前几天刚弄好上热风不出风问题,温度感应线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还恰巧买的雷科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早知道就……

过过瘾还好,专业维修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007前几天刚弄好上热风不出风问题,温度感应线断了

这个牌子基本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过过瘾还好,专业维修不行的

为时已晚,以前真的不了解,5千多大洋废了,以后再买我会想上论坛跟各位大佬请教,以免这些工具不符合要求,但是工具已基本齐全了。

网友H:
好老的机器了,该换了

网友I:
温度检测热电偶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时已晚,以前真的不了解,5千多大洋废了,以后再买我会想上论坛跟各位大佬请教,以免这些工具不符合要 ...

要求不高 还是可以玩的 便宜啊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老的机器了,该换了

哈哈 我也是有空玩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温度检测热电偶开路了

温度这个是两条接一起的

网友J(2022-08-31):
引用 网友G:
温度这个是两条接一起的

这有点坑啊,难怪比zm便宜多了。

网友:
这玩意儿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有点坑啊,难怪比zm便宜多了。

买新的啦,过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