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20次能点亮一次,卡20

楼主(2022-06-12):
    主板型号标题,很奇怪的问题,没有结果,怀疑是某元器件不稳定导致,估计和读取bios的部分电路有关,但是找不到,各种测也没有明显不合适的元器件,bios1278脚3.3V一直有,4脚接地,3脚开机被拉低,6脚开机有波动,5脚没测到什么变化,怀疑是电阻的问题,基本上论坛所有的双bios都换过了,偶尔点亮后虽然是某一bios,但关机重启必然又不亮了,还是卡20.。。有没有遇到的给支个招

网友:
官网上的BIOS刷过了吗?卡20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这种问题好难回答 ,

网友(2022-09-10):
卡20是内存问题,检查内存条件。

网友:
刚刚修了一块同型号的,想起前阵子回复过你,你把主板的UP6262拆了就可以。UP6262这芯片是控制超频电压的。B75不需要,连接272排阻,从272排阻上可以测到电压,正常8只脚都是3.3V左边是3.3V来源,受6262控制,测右边如果低于3.3就把6262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