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1主板内存插槽问题,四槽单插能亮机,全插不亮机

楼主(2022-06-12):
俩内存一起插1.3或2.3或1.4或2.4可以亮机,但是插1.2或者3.4就不亮机,还有插三条或四条就更不能亮机了,啥问题大佬们解决一下

网友:
你都做了什么操作 修了什么,,说一说

网友:
换同样主频的内存试一下

网友:
试试换CPU,可能是CPU内存控制器坏了

网友:
同型号的内存放一个通道 然后更换不同的内存插槽顺序试试 有时候主板确实会不认

网友:
换u也不行,是主板那里的问题吧,双通道插单条可以用,单通道俩条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