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朋友们,这个是什么管

楼主(2022-06-12):
1.p 3?我百度了没任何信息

网友:
三角贴片元件就那几种:三极管、场管、双二极管。你用二极管档两两引脚测一下阻值就知道是什么管了。

网友:
三极管的引脚排序大多是BCE,场管的引脚排序大多是GDS,二极管的不一定,有可能是正极,也可能是负极,也可能是一个管的正极,另一个管的负极。

网友:
IP的丝印,对照看看

网友A:
MMBT2222ALT1G 安森美 SOT23 丝印1P 小功率三极管NPN 40V/6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BT2222ALT1G 安森美 SOT23 丝印1P 小功率三极管NPN 40V/600mA

大哥是在哪里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