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050板号VJ40T待机芯片

楼主(2022-06-12):
主板待机无3v 5v 板号是VJ40T 16510-1 测量3v 5v 无短路 待机芯片丝印7A 5H  ,用1225 代换不行。。谁知道这个芯片是啥型号。有图纸最好了 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找图纸看下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A:
这种板子换3 5V芯片不会好的

网友B:
图纸看下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换3 5V芯片不会好的

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看下什么型号芯片

就是没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找到图纸

这个是没有图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料板   这种主板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芯片应该是RT8243,不是芯片问题  3v5vEN电压都没有

网友:
拍图上TB问,在常买芯片的地方别人会发链接的,然后按型号找

网友(2022-07-21):
今天修到一台死活不出3V 5V上下管 芯片后级电容都换了还不行  最后无意经吧连在13角的分压电阻接地的那个电阻拆了就好  最后测试的5V  图纸是参考图

网友:
就是一个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