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极管正常吗

楼主(2022-06-12):
丝印RF三极管,查了资料是npn型的2sc3357高频三极管,管子是新的,其他都正常,就是数字表测量ec,也就是红笔e黑笔c时显示有2.8v左右的压降?ce就没压降,三极管不是ce正反测都是无穷大吗?怎么ec会有压降?十来个新的测了都一样,网上实在找不到答案,望指点

网友A:
管子是在电路板上通电测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是在电路板上通电测得吗?

肯定不是啦

网友A:
三极管用二极管档测,只会显示阻值,没有压降。在线通电用电压档测才会有压降。正常NPN三极管导通后,C极到E极相当于通路。你的看一下这个三极管的电气说明,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另外这个三极管在电路中的CE极之间是不是还有别的元器件,例如保护二极管、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用二极管档测,只会显示阻值,没有压降。在线通电用电压档测才会有压降。正常NPN三极管导通后,C极到E极相当于通路。你的看一下这个三极管的电气说明,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另外这个三极管在电路中的CE极之间是不是还有别的元器件,例如保护二极管、电阻、电容之类的。

在电路中就不知道了,反正单独测量出现这种情况就好像跟其他三极管有区别,又不是坏的,查资料ec脚内部也没有二极管,所以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