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扩容512

楼主(2022-06-12):
11扩容512,第一个硬盘用万隆b110写底层,刷机12%一直等待恢复模式,换原硬盘进系统给客户拿回去用了,重新定了一个新512把三码发给卖家代写底层。今天装上去刷机12%一直等待恢复模式,咋回事?

网友:
网上说11可以扩容512,我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有个方法可以测试是什么问题。你拆硬盘后连接电脑刷机,没有硬盘的主板是可以进入正常模式的,如果进不去,测量硬盘周围电容有没有被你弄短路,如果都正常,那么可能是cpu爆锡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不同代的硬盘要修复才能用

网友:
换台电脑刷看看

网友:
百分之12 底层那写好。

网友:
弄好了,最后装个256的就ok了

网友(2022-07-15):
xr可以扩512,11没试过

网友A:
11可以扩512,哪个11的512硬盘把旧硬盘的底层装上去刷机就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可以扩512,哪个11的512硬盘把旧硬盘的底层装上去刷机就能过.

到哪找11的512硬盘?淘宝都买不到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B:
到哪找11的512硬盘?淘宝都买不到

跟x不是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