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910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6-12):
三星a9100原来是重摔要换屏幕的,客人说前两天还有声音响的,今天没有了。想着可能是电池没电了,习惯性插充电线充电等下可以测试屏幕,谁知不能充电,赶紧告诉客人,要不然拆机后装好屏幕就不知问题是谁的了。

拆机后测量电池只有2.6V,稳压电源直接充电3.7V,装机测试屏幕没有问题,但是不充电。清理干净尾插故障依旧,测量尾插5V正常且已送到充电IC U5005,但是降压电感电压为0,重植充电IC U5005故障依旧。

再次拆下充电IC测通断,测量电感L5002一头与自举升压电容C5029不通,直接更换一颗,可以了装回IC装机测试可以充电了。然后新的问题来了,花屏

花屏就像以前黑白电视没台一样,测量供电1.8V和3V正常,测量MIPI总线对地阻值发现一组156和567,其他4组都是567左右,不会吧修个充电修坏CPU?不管了先拆电感F7010,测得阻值都是567左右,手上没有这种6脚电感,只能简单测量没发现问题,装回电感,ok阻值回来了,装机测试充电显示正常

三星a9100完美修复

网友A:
阻值 拉低可能有小锡球连锡  要不取下装回就正常了说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 拉低可能有小锡球连锡  要不取下装回就正常了说不通啊

可能是。看着座子那边都是挺干净的,搞不懂

网友:
老鸟就是厉害比我这个小小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