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想学一下这个计算器怎么维修?

楼主(2022-06-12):
不知道怎么想的,把计算器用水洗了,然后就一直显示“0”,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

一点没有维修基础,想问下,怎么用万用表测,测哪里,看看是什么地方坏了,图片见附件。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一下,按键的连线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进水有短路的地方吧,都拆开了,就彻底晾干在试试

网友(2022-09-02):
估计按键短路了,其余的都没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