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电源芯片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2022-06-12):
这是三星复印机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确定是它坏了,目前又买不到,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用哪款电源芯片可以代换。感谢!在复印机主板电路中,2脚输入电源为24V。

网友:
电源模块了解一下

网友:
网上有原芯片卖,价格也便宜干嘛还找代换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件,可以用成品模块改一下呀

网友:
确定输入,输出,电流,就好改了

网友:
X宝 啥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