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40笔记本,进系统几分钟后卡住,cpu运行到100%

楼主(2022-06-12):
     请教各位大神,      本人接手一台华硕F540笔记本,进系统几分钟后卡住,cpu运行到100%,过十多秒又正常,又过十多秒又卡住,换了系统和硬盘还是一样,cpu温度60多度。清了灰,加了硅脂还是故障依旧,请问是不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CPU温度60多是正常的。是不是中病毒了哦

网友:
找出CPU占用高的进程

网友:
疑难杂症难搞

网友A:
CPU都降频了。 没看到吗

网友:
CPU温度60多是正常的。是不是系统坏了了哦

网友B:
像是通病 短接一下那个位置看看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温度   电压   信号  虚焊   BIOS   更换U

网友:
先软后硬  先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换了硬盘装系统,刷个BIOS解决不了  估计就是CPU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都降频了。 没看到吗

专业的眼一看就知了,1.24G

网友:
看供电吧。。。。

网友:
先换个同型号的CPU在看看吧,如果还有这个问题,那就难搞了,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对着通病搞,这个还是那里问题,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着通病搞,这个还是那里问题,短接

短接那点,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都降频了。 没看到吗

意味着什么,cpu有问题吗

网友:
CPU降频 查一下温控

网友:
遇到过一例,用电流表电源就降频。用电池和原装电源没事。

网友:
软件排除先,这款板载U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温控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装win7看看 双核的装win10固态都救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是通病 短接一下那个位置看看

大佬,是短接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是短接哪里

论坛有贴 有图有真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贴 有图有真相

大佬,是哪个帖子啊,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是哪个帖子啊,没找到

版号多少 我找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多少 我找给你

是vl552vw,麻烦了

网友:
说错了,是Gl552vw

网友:
问题没找到,客户也急,退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通病 短接一下那个位置看看

你好,请问是短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着通病搞,这个还是那里问题,短接

大师,短接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