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6-12):
开始是高位显存有问题,已经把两个显存互换,结果三个显存报错了(没有动上面的),是不是核心凉凉?
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核心虚汗了

网友:
不是核心容易虚吗?9系列以前的显存坏的不多吧。

网友:
再换看看,也有可能扫出来的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