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cpu_vtt电流怎么差那么多,

楼主(2022-06-12):
(图片)

网友:
vtt是
基础
供电电压,就是不管你cpu体质如何,先定下个基础电压值(一般根据cpu功耗决定)。核心电压是在vtt基础上进行精细调整。同型号cpu因为体质不同,核心电压不同,核心电压是实际上作用在cpu上的电压值。

网友:
同型号cpu因为体质不同,核心电压不同,核心电压是实际上作用在cpu上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