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 HWPG信号

楼主(2022-06-12):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这个信号是触发之前出来还是触发之后出来?

网友A:
此信号一般用于广达的板子,特别是宏基的机器,DA开头的板号。HWPG。通俗理解为电源号,假如,这个电压关连在显卡供电的情况下,当显卡的电流或者电压异常,HWPG就会拉低,关闭芯片输入电压。主板就掉电了。用于保护主板。这是开机正常后会出来的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上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信号一般用于广达的板子,特别是宏基的机器,DA开头的板号。HWPG。通俗理解为电源号,假如,这个电压关连在显卡供电的情况下,当显卡的电流或者电压异常,HWPG就会拉低,关闭芯片输入电压。主板就掉电了。用于保护主板。这是开机正常后会出来的电压,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