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2-06-12):
华硕P8B75-V 2.00,开机不跑码,无CPU供电,供电芯片有EN有供电有SVID。去掉CPU后可以出供电,装上假负载可以出供电,唯独装上CPU没有供电,南桥给的两个PG信号都有高电平,整不会了。。。

网友A:
与CPU相关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CPU相关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两组供电由主控驱动,两组由副控驱动,拆除两颗副控后依旧不出供电..没找到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组供电由主控驱动,两组由副控驱动,拆除两颗副控后依旧不出供电..没找到有短路的地方

有图纸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BIOS,验证过是好的。亮机   块的感谢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
有点位图,现在不装U时强行上电,有供电1.04v,上管G级1.04v,下管G级0v。拆掉主控后上电,两组供电的下管G级一个0.08,一个0.4左右,都是分压过来的,经计算是正确数值,是不是可以直接干主控了。

网友C:
换驱动芯片试试 CPU上面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驱动芯片试试 CPU上面两个

上面俩副控我直接拆了也不出供电,现在我测试的主控负责的两组pwm供电下管g0v,上管g1.04v,下管d1.04v,已经采购主控准备更换主控了,应该是CPU保护了

网友D:
不安装CPU应该没有供电才对,楼主你解决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安装CPU应该没有供电才对,楼主你解决没有

没有,现在买了新主控故障依旧

网友:
这玩意儿必须用示波器,有供电不一定正常的,有可能某一路供电是不正常的,测电压不行的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啊,不装cpu的话sid怎么出来,矛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现在买了新主控故障依旧

应该是没有CPU复位,由南桥发出的.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没上cpu我记得没供电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CPU复位,由南桥发出的.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应该是南桥问题

CPU供电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复位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查到comp口的一个电容也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复位

不是总复位,是CPURST。CPU收到CPURST才会发出VID。

网友:
收藏下,备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