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6400这CPU是坏了吗

楼主(2022-06-12):
I5-6400CPU,搭配的是华硕H110M主板,主板坏了,换了主板,然尔过几天出现不断重启,以为还是主板坏,就又换掉主板,然后又 是几天后出现不断重启现象。只能怀疑是CPU有问题了。拆出CPU测上面的电容阻值只有3,应该是短路了吧。没见过CPU电容阻值这么低的,所以放上来让大佬高手们看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A:
电容的阻值过低不一定就是CPU坏了 这种情况 只能代换测试一下 也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看看电源,内存什么的,CPU阻值低也不一定是坏了,本身阻值就低的东西,这个用两天才这样不像是CPU的问题

网友B:
内存比CPU更容易坏。你跑测试跑一下啊,内存用memtest,CPU用PRIME95

网友:
先看电源功率,然后带环U试试

网友:
4代以后的cpu  阻值都不高 有的几乎为0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换电源, 再测。。

网友:
你倒是把CPU针脚 用橡皮擦擦一下啊

网友:
把这电容拆了再测焊盘大概还是3呢

网友C:
华硕H110M-K   重启是 主板问题  跟CPU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比CPU更容易坏。你跑测试跑一下啊,内存用memtest,CPU用PRIME95

这个软件能测出来是那个颗粒坏?

网友:
你其它配件不变直接换一个双核CPU试试不就知道了。问来问去有这么难嘛,嫌麻烦就不要学维修。

网友:
代换东西试试吧...............

网友:
主值低了很正常的 有些CPU 显卡对地主值都是0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没有坏,我测过,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阻值过低不一定就是CPU坏了 这种情况 只能代换测试一下 也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换过电源试了,这个主板换过三片了。两三天后都是出现同样的故障。不好理解啊

网友:
那几排的小电容的阻值几乎都为零,不知道要换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H110M-K   重启是 主板问题  跟CPU没关系

可问题是我换过三片主板了

网友:
CPU还是可以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主板烧了大电流造成cpu不良了。1151的cpu好多坏的。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CPU就可以知晓了!

网友:
你可以先找一个能点亮的CPU,进入BIOS把电压调高一点再关机换上这个CPU试试。
或者屏蔽部分核心再试试

网友:
内存 硬盘换过了吗,怎么样电脑好了吗

网友:
阻值正常的

网友:
是的坏了,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6400阻值低正常,都换2个主板了   为何不怀疑 电源   内存不稳定,CPU还是没那么脆弱的

网友:
手里有个笔记本组织0000

网友:
排除主板 就是CPU 内存 了 有条件先换个内存 再换CPU把

网友:
你让客户装个稳压器试试,我之前碰到一个客户家里电压不稳定老是坏主板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电源试了,这个主板换过三片了。两三天后都是出现同样的故障。不好理解啊

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是两三天后才会出问题,要知道电子产品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当时就能表现出来!据你描述更大可能是软件方面问题

网友:
阻值低不能说明问题,CPU电流本来就很大。换个CPU对比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你先换个电源试试或者自己建一个平台单独点他的CPU,

网友:
阻值0欧,都未必坏了,内存条换试了吗

网友:
cpu是不是坏 还不简单 找个不掉电的主板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掉电直接扔了 留着祸害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代换法。。换主板。测试CPU。。。换CPU测试主板。就知道了问题了。不过现在CPU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不一定就是CPU坏了 这种情况 只能代换测试一下 也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另外两块板子品牌型号是啥?

网友:
换配件测试

网友:
台式机又不是笔记本,为什么要纠结这个,总共才几个配件,挨个替换
自己没有,就找个维修店,让他一个个给你测试出来,然后知道什么坏了说句谢谢
直接就搬东西走人,这种客户我就经常遇到

网友:
CPU不太容易坏,其他配件包括外设都要检查

网友:
一般INTELR的U不容易坏,如果你想确定U坏,用好的U试下主板,或者用这个U试下好的主板,不就知道了

网友:
表量一下客户家的电压是否变高或不稳这才是正道。也可拿到店子里找个正常运行cpu代换长时间测试板子嘛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应该不是U坏了,电容很多没有值

网友:
电源或者硬盘内存概率比较大,6代U这阻值确实有点儿低。不过问题不大。台式机CPU坏的概率确实很低

网友:
你这是cpu坏主板,真的比较少见哦

网友:
换个cpu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G4400试试    不重启就是6400坏了

网友(2022-07-23):
越是高端的cpu gpu 设计功耗也更大,因为集成在内部的晶体管数量越多,就会导致内阻越低,i5 6400 设计功耗65w 按照0.7v—1.2v 供电计算,开机点亮瞬间即进入轻负载状态, 以1—10w 计算, 那么开机瞬间cpu电流会在1—10A 左右, 那么可以近视认为此时cpu vcore 部分内阻在1.5—0.01欧。像8700k 9700k 9900k 12900k 这些玩意满载功耗高达100—200W,所以vcore 只要不为0(已经无限接近0) 就可以认为是好的。

网友:
你测到cpu 上的电容有可能是vcore 的滤波电容,也可能是其他部分的vcc 滤波电容,比如集成在cpu 内部的内存控制器,pcie/总线供电,集成显卡,L1 L2 L3超级缓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