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一个杂牌固态硬盘不认盘有没有高手会修?

楼主(2022-06-12):
客户电脑前几天无法启动,现场检测了一下是固态硬盘挂了,怎么弄也不行就是不识别,客户说里面有资料挺重要,有没有会维修的大佬啊?
固态硬盘是叫美尔兰,型号金钻M800,大佬请上眼。

网友:
没经验!之前我那个杂牌渣士顿也不认,被我一阵加焊居然好了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只能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 询问下恢复价格 再报给客户 一般客户说有重要资料的情况下一报数据恢复的价格后就嫌贵不资料不要了 哈哈

网友:
资料重要你还折腾人家的硬盘?赶紧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吧,你还拆人家的盘到时找不回数据懒上你就完蛋

网友:
打下阻值,没有短路的话加焊一下主控,好了的话烤数据收钱,不好的话别再动了,给客户让他自己想办法

网友:
可以恢复数据的,有很大的机会

网友A:
SM2258XT大部分都是固件损坏,第一建议你送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处理,第二下载我发的SM2258XT数据恢复工具进行恢复,操作之前先拿一块盘做一下练习,然后再操作客户的盘,不要拿客户的数据做实验。

网友:
  把这个换了 试下

网友:
慧荣SM2258XT主控   数据恢复的话你要不会弄最好不要搞  弄不好就恢复不了了 专业的事还是找专业的人吧

网友:
直接找数据恢复的吧!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都是五花八门....牌子满天飞...

网友:
短接ROOM接口有没反应

网友:
这种我可以接

网友(2022-08-03):
需要恢复联系我

网友:
ROM模式能进不?能进而且闪存ID识别正常的话,基本都是掉固件了

网友:
数据比盘更重要

网友(2022-10-28):
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基本都能接这个盘,

网友:
百度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2258XT大部分都是固件损坏,第一建议你送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处理,第二下载我发的SM2258XT数据恢复工具进行 ...

大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