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315-55不触发,10代处理器

楼主(2022-06-12):
首先:感谢肖明老师的指点如题:同行送来一台宏基笔记本,说按开关没反应,用适配器也不行。

我接手以后,拆开机子发现又被动过的痕迹,感觉也没什么关系【网卡插槽接口被烙铁拖过锡】,其他地方没被动过。打了一下阻值都正常。裸板插电发现依然没有待机电流,考虑到机子比较新,接口小孔的【非常见的宏基接口】,用原装适配器测,发现公共点都没有,19V有进BQ24780,ACDET没电压,也不短路或开路【正常情况下ACDET只到充电芯片】,然后就把分压电阻换了,发现还是不行,时间不够就丢一边了,还好有点位,第二天继续修,发现ACDET居然去了一个 三极管,看点位C点是ACDET,B点是ADP-ID,是接口19V对半分压过来的,E点接地。那就一种可能了,B点高电平把C点的ACDET拉低了,导致没有ACDET,以至于连公共点都没有。索性直接拿掉这个NPN三极管,然后ACDET就出来了,ACOK也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公共点,线性也正常,然后直接先换BQ24780,换完公共点有了,但是还是不触发,发现EC是ITE8987E-CXA,手里刚好有ITE8987E-BXS,以前某宝买的, 人家说带程序【其他机子用的,没用完】,条件都懒得查了,先换个EC,换完以后发现居然上电了,装起来可以亮机了【由于客户密码,没进系统测试上网,声音,充电肯定🆗,之前客户电池没电,现在快充满了】。论坛很多人说ITE8987E带程序,但是至少我验证了,在宏基这款上面是不带程序的 大致就是这样,我比较菜,具体测量没有拍照,

网友:
EC带程序 只是在有些主板上带

网友:
加分了,修机器不容易的。。。

网友:
牛皮,带带我啊大神

网友:
拆了的三极管不用装上去了?

网友:
不错,写得很清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谢谢

网友:
宏碁还是什么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