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红包求助)SurfaceGo装完系统不认硬盘了,没有引导项

楼主(2022-06-13):
surface go的机器  正常使用的  帮客户装了个系统就提示找不到引导项了  用官方的系统安装也不行  进PE用普通的安装方式也不行    但是进PE可以检测到硬盘 有民间大神解决方案求私聊,红包感谢

网友A:
你硬盘用的什么格式 MBR还是GU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硬盘用的什么格式 MBR还是GUID

GUID格式的

网友:
换了一块同型号硬盘也一样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苹果本本?

网友:
怼不好的话加我微信:15037566826,远程给你解决下

网友B:
VMD驱动在BIOS打开和关闭 试过没

网友:
GUID格式的

网友:
装的win7肯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MD驱动在BIOS打开和关闭 试过没

好的,我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VMD驱动在BIOS打开和关闭 试过没

没注意到有没有

网友:
恢复bios默认设置!

网友:
或者进bios修改启动项!

网友:
有些需要做系统时加载安装nv驱动

网友C:
废话,你这个有引导才怪了呢,你自己看一下那个dg里面根本就没有引导数据好吧!,你那个pe  u盘里面是有引导的,所以你才能进pe,既然能进PE,说明你的电脑bios设置都没问题。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呀,肯定是自己的分区引导没做好啊!下面还一帮人回复乱指挥,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修电脑?

网友:
直看好像硬盘格式都不对,直接重分区,要GUID格式的,再装系统,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PE里面有个UEFI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解决了吗?
这个需要刷BIOS,我刚发了一个主题贴,去看看!
你运气真好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526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话,你这个有引导才怪了呢,你自己看一下那个dg里面根本就没有引导数据好吧!,你那个pe  u盘里面是有引 ...

哈哈,说得真是像那么一回事,看看我的主题贴吧

网友:
刷一下主板固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废话,你这个有引导才怪了呢,你自己看一下那个dg里面根本就没有引导数据好吧!,你那个pe  u盘里面是有引导的,所以你才能进pe,既然能进PE,说明你的电脑bios设置都没问题。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呀,肯定是自己的分区引导没做好啊!下面还一帮人回复乱指挥,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修电脑?

来看看这个才是正解,没有efi的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看看这个才是正解,没有efi的引导

没有引导怎么可能装上系统,症节不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话,你这个有引导才怪了呢,你自己看一下那个dg里面根本就没有引导数据好吧!,你那个pe  u盘里面是有引导的,所以你才能进pe,既然能进PE,说明你的电脑bios设置都没问题。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呀,肯定是自己的分区引导没做好啊!下面还一帮人回复乱指挥,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修电脑?

没有引导怎么可能装上系统,症节不在这里,

网友:
应该是引导分区有问题了,可以在PE下用uefi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

网友:
只能用安装版

网友F:
MBR,GUID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没修好的话可以网上找个bios刷下  百分之百好

网友G:
bios问题 刷下bios就好 有台机和楼主一样现象 以为emmc问题 换个emmc一样不行 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H:
分一个esp分区,引导修复一下就ok

网友:
看到一个广告贴。 刷个bios .

网友:
用微软工具做的安装U盘试试

网友I:
分区都错了efi都无引导个啥 。从新分区在装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能解决问题

网友J:
用微软工具做个安装盘试试,重新分下区guid格式

网友:
有论坛大神说刷Bios就好了 ,我在淘宝买的10块钱Bios不可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问题 刷下bios就好 有台机和楼主一样现象 以为emmc问题 换个emmc一样不行 最后刷bios好了

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微软工具做个安装盘试试,重新分下区guid格式

有论坛大神说刷Bios就好了 可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早就换完了

网友:
可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早就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区都错了efi都无引导个啥 。从新分区在装就好了

不是分区问题,有论坛大神说刷Bios就好了 可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早就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一个esp分区,引导修复一下就ok

有论坛大神说刷Bios就好了 可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早就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BR,GUID的问题吧。

有论坛大神说刷Bios就好了 可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早就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里面有个UEFI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引导

有论坛大神说刷Bios就好了 可我直接买了一个整机早就换完了

网友:
这机器升级过系统,同时也升级BIOS这是通病,刷BIOS吧

网友K:
刷BIOS一定OK,已经修了7台这样问题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刷BIOS一定OK,已经修了7台这样问题机器了

怎么刷  老总 加我18974867550

网友:
BIOS问题,UEFI固件版本为1.0.34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刷低版本的BIOS,然后在系统里用工具彻底禁用更新。

网友(2022-08-15):
我的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