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诊断卡怎么选?值不值得入手?

楼主(2022-06-13):
       修笔记本想买个主板诊断卡,不懂这方面,大家修笔记本都在用啥诊断卡?挑的我眼都花了,诊断卡值得入手吗?对咱们维修帮助大吗?该如何选择笔记本主板诊断卡?

网友A:
现在有内存卡检测卡

网友:
这个连接到哪里?

网友:
卖家说连到pci接口,但只支持一部分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内存卡检测卡

内存卡检测卡是检测内存的是吧,还是检测主板的插内存槽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卡检测卡是检测内存的是吧,还是检测主板的插内存槽那呀

查内存卡插口上面一样显示有代码,

网友C:
从来没有修笔记本的时候用过诊断卡,感觉没啥用,一般看电流就能修了。已经干了10年了

网友D:
三个我都有,第三个只能测台式机吧,你修笔记本应该重点买可调电源。

网友E:
修笔记本主要看电流,慢慢摸索经验
台式主机用一下诊断卡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没什么用,买过第一个

网友G:
把这钱花在更好的示波器,可调电源上不香吗?

网友G:
首先,这个卡你得买带pcie 接口的,而且不是所有台式机主板都能正常跑码,即使有一半主板能正常跑码使,平时受限于台板维修价值低,没啥意义,笔记本维修价值高,但笔记本大多都不支持诊断卡,很少预留debug接口。所以把钱花在示波器,或者可调电源上更有意义

网友H:
修笔记本时间长了就是看电流

网友:
大家写的都很有意义

网友I:
从来不用这玩意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笔记本时间长了就是看电流

是呀!同感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这个卡你得买带pcie 接口的,而且不是所有台式机主板都能正常跑码,即使有一半主板能正常跑码使,平时受限于台板维修价值低,没啥意义,笔记本维修价值高,但笔记本大多都不支持诊断卡,很少预留debug接口。所以把钱花在示波器,或者可调电源上更有意义

非常感谢你宝贵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这钱花在更好的示波器,可调电源上不香吗?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用,买过第一个

原来如此,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主要看电流,慢慢摸索经验
台式主机用一下诊断卡还是可以的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个我都有,第三个只能测台式机吧,你修笔记本应该重点买可调电源。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修笔记本的时候用过诊断卡,感觉没啥用,一般看电流就能修了。已经干了10年了

谢谢老司机,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用这玩意的路过!

看来理论通了才是王道

网友:
非常感谢诸位老司机,本来寻思买个可能能省点事,看来没什么必要,那我还是抓紧啃理论吧

网友J:
修笔记本一般不用诊断卡,大多板子都不跑码,就像大多同行说的一样,把钱花在电源和示波器上更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笔记本一般不用诊断卡,大多板子都不跑码,就像大多同行说的一样,把钱花在电源和示波器上更有价值!!!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从来没用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