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白色外星人屏幕暗亮度调不高之捡钱维修

楼主(2022-06-13):
老板开 的其他店里的伙计接到一台白色  9代CPU的外星 人笔记本 ,版号是LA-G881P,症状如标题中一样,一听这个就感觉和战神的通病一样  ,在忙的要死的情况下,开视频远 程指导了两小白近一个小时,愣是找不到坏的元件,跑了几十里地拿到店里,来烦我了,此机器显卡是可拆卸的,直接拆机,鑫制造中 能查到图纸,远程时说了好半天直接在屏排线接口正反面直接找保险,我拆下了随便一找就找到了F4,都烧黑了,很明显的故障,半公分大小的一个保险愣是看不到,服了,拆掉直连过去,装机接屏正常显示,亮度也可调了

网友:
厉害 那个保险为什么会烧糊呢

网友:
有钱不挣,人材

网友:
这个就是好呀

网友:
上家维修员眼睛有问题吧,烧糊了也看不见

网友:
烧糊了也看不见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战神的笔记本也是亮度不够  最后就是屏显供电有个保险开路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战神也爱出这毛病

网友A:
我的笔记本亮度一直是最亮状态。亮度也是不可调节。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亮度一直是最亮状态。亮度也是不可调节。这是什么问题呢?

设备管理器,看下显示器有没带感叹号

网友:
现在好多图都搜不到了呀,是咋回事呀?

网友:
有的人就不适合维修

网友C:
杨总可不是小白哦,小伙子

网友:
楼主一步到位

网友:
不会莫名其妙的烧保险 还是要多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看下显示器有没带感叹号

没有感叹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杨总可不是小白哦,小伙子

要你在那就不用我视频了   最起码你会直接告诉他的是吧

网友:
呵呵 隔行如隔山 你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