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华为畅享9S扬声器没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13):
华为畅享9S扬声器没声音,拆开测量扬声器没坏,电路没问题,装好后按压壳小板周边就会有声音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一下连接排线和座子接触问题,座子有无虚焊排揎有无断线等,或者小板有没有固定到位,安装的时候有无变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维修过程中细心检察,比三板斧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