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911换了TYPE-C接口后,只有一边可以用

楼主(2022-06-13):
维修过程:
一、原来是接口和控制芯片烧坏;
二、换了接口好,适配器插进去只能一边有用;
三、不行的时候,+VBUS_CONN_L没有电压,按道理只有插了适配器就应该有的5V或者是20V,那就是根本没有接触到。分析一下接口的原理

两面都是11个脚,图一的一面对应的是穿过主板的,有10脚,还有一个脚是连在图2那一面,这一面是焊在主板上的,有12个脚。4 9 16 21也是相通的,
示波器测量,插上不能用的那边的瞬间,也确实是没有电压,奇怪了,那位师傅能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忘了图吧

网友:
遇到过两台换了接口只有一边能用,另一边像是接触不好有时可以,最后没弄好叫客户只用一边

网友(2022-08-19):
重新换口或者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