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怪有妖怪技嘉ga-b85所系列都出现同样的问题高手高脚来看看

楼主(2022-06-13):
遇到gah81,b85系统都出现妖怪现象,接上小喇叭,已经听到嘀一声就断电,显示器还没有显示出来就断电,可以再次触发,拆掉声卡,网卡还是一样,换ior换cpu供电芯片,查供电也正常,查IO检测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过,CPU换到别的主板正常,除南桥没拆其他都拆完换完一样故障,信号几乎都查完,高手大大神给点提示,遇到好好多多次没有搞明白那里出问题,钱也白白不见过千了。现在还有五块在搞机中,一样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过B85矿板也这样不插硬盘不亮机插了硬盘还得等30秒然后亮机3秒立马黑屏

没找到原因丟废板了

网友:
刷BIOS了没有   试试呗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干一块桥试试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绿线开启不够低,换个电源试下,我有快板经常掉电,换电源就好,原电源接别的板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没找到故障,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绿线开启不够低,换个电源试下,我有快板经常掉电,换电源就好,原电源接别的板一点问题都没有 ...

不可能遇到七八顾客的板都这样和用自己维修好电源是不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12v检测电压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是不有一组没出来

网友:
全部大元件都搬过了
除了南桥

网友B:
桥傍边的702换了,包好。通病来的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故障。检查CPU集显供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1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故障。检查CPU集显供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177-1-1.html

换过了cpu全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傍边的702换了,包好。通病来的

能具本说一下吗
这个 管的作用有什么用

网友:
修过一片技嘉B85M-D2V主板跑码掉电,加焊南桥芯片搞定,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