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2g灵动鲨,小白维修求助

楼主(2022-06-13):
供电接口阻值正常,b1阻值只有40,拆掉mos图3mos管阻值依旧没有恢复,没有
,有哪位前辈知道该怎么办么
维修求助

网友:
你拆掉的是电感
,自学先从基本开始。一月之路坎坷这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网友:
要么捡钱的,要么显卡就废了。

网友:
电感轻易不会坏的。查相关的八角芯片芝麻管。七彩虹的芝麻管爱坏

网友:
1V短路了。。凉凉